dell D610 不开机

楼主(2010-06-14):
不加CPU 电流跑到0.65就掉 加CPU 跑到0.85 掉电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开机
cpu
掉电

网友:
板上短路了吧,查查后级电压

网友:
你查查CPU大电感电压多少,要不就再换个U试试。

网友:
不上CPU掉电正常的,DELL的有些机器没认到内存也会掉电的

网友:
中间有个灯是不是在闪,如果是就是内存部分

网友:
可能是显卡吧

网友:
应该没跑码,先打一下有没CPU复位,再量测各桥的信号线、地址线

网友:
DELL 是看灯的 把内存也装上 看看上面三个灯那个灯 亮就知道跑到 那里了

网友:
按网卡是是

网友:
内存槽测试了没???

网友:
如果是三灯同时亮说明是不开机,用手压一下IO,如果能开机就是IO锡裂了,主板PCB是绿色的(有铅板)IO,BIOS最容易锡裂。BIOS资料不良的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