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11c 开机过程1.3左右电流时掉电

楼主(2010-06-14):
刚接的机器 C11C 开机时 在 1.3 左右时 瞬间掉电!!!!
待机 有时0.1 时开机不触发没有反应 待机有时0.2 开机可以触发 触发后 掉电!!!
3.3 5 V 均有!!!!
帮忙指导!!!!
不触发
掉电

网友:
掉电的时机在屏快亮的时候啊。。。不知道 那在什么电路上啊 掉电后 屏有反应的

网友:
有适路的地方吧,我机子的电流一般不会超过零点八,裸板加屏

网友:
裸板加电试试,外设短路也是有可能的,那么大电流有独立的话可能性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