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5不认硬盘

楼主(2010-06-14):
手头有台不装硬盘光启PE可以,装硬盘bils都不能进,硬盘是好的,接口5V3.3V都有,南桥比较热

网友:
查过南桥外围电路没事,怀疑南桥不确定那位朋友有过这样的经验

网友:
三星的排线接口那里容易出问题

网友:
南桥比较热 那要考虑南桥及南桥外围电路

网友:
更换排线,硬盘, 南桥, IO  最后换个人, 不成换板吧

网友:
直接做南桥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