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0-06-14):
今修一液晶,故障为不加电,初步判定为电源板问题,拆机。

      先观察,fb,大c,正常,接着测量D,IC[阻值法】也正常,于是家电测量,300V有,IC输出正常,但14V,5V电感无电压,断电,由此可判定问题在T之后,测C发现短路,拆下来依旧,跑线路发现其是由一双D复合管供电,换,再测正常,家电L正常输出,试机正常!

  总结:问题虽小,但要仔细排查,不能放任何可以点。

网友:
问题虽小 但你写的很复杂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虽然说你已经查出的故障点 但按你的判断,故障在开关变压器之前和之后都是可能的,

网友:
其实主要的故障点是固定的

网友:
你讲得很不清楚,后级短路了,IC还输出正常,那就有怪事了

网友:
按键板短路,换按键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