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问题 碰到好几个 都没修好

楼主(2010-06-14):
最近碰到了 好几个电源了 应该都是同样的故障  电源拿来 加电 风扇转  有 吱吱的响声 电压3.3V 正常   5V  12V 偏低  打开后看见  后几个滤波电容全鼓包   同容量代换完后 还是有吱吱的响声 电压还是5V 12V偏低   考虑应该是“吱吱”响声有关 但问题没有查出来  一般电源板 电路哪些会有这样的响声呢? 是“zi zi"的响声  不是"zhi zhi“

网友:
这样的问题的话··
  一般电源部分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你查下整流管那些··
   应该是可以好的·
  换的电容的耐压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原来的电容耐压值 是10V的 我给换的是16V的  测得整流管 都正常

网友:
更换主滤波电容试一下。

网友:
电源不是主电源部分就是辅助部分有短路

网友:
你那电源是什么牌子?我遇上的长城的 很多这样的问题 ,不过是3。3偏低。有的在换 待机电容后就好了可是有的还是不行,不知哪里问题

网友:
我见到过电源必须要求同值换电容的

网友:
变压器坏

网友:
声音是变压器发出的,电容有故障或两个推动管的工作电压不对称都有可能产生吱吱声

网友:
变压器线圈绝缘老化或匝间短路!电压取样电阻变值都会引起电压低的故障!

网友:
电容有故障或两个推动管的工作电压不对称都有可能产生吱吱声,你还是先量一下两个推动管的工作电压吧.

网友:
查主推动管1815供电的上拉电阻,好像是2.7k或3.3K, 这个电阻坏了就会吱吱叫。我修过几个长城电源都是这问题,供你参考。

网友:
遇到很多这样的都是虚焊.你补焊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