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l 加电cpu风扇转 一会儿又停一会又转 反复如此

楼主(2010-06-14):
精英845gl 加电cpu风扇转 一会儿又停一会又转 反复如此

本人是新手 我把 cpu  供电的mos管换了 还是 如此! 我发现内存 烧掉两只脚 换内存换另一个槽  还不行

是不是内存 供电有问题! 不加内存开机不报警    内存供电 场效应管 电压 nikos p45n02ld  电压 3.35 2.59 5.02    d434 be5L 15 电压 2.58 2.59  10.93

cpu 温度很低 用手摸有一点温度!
诊断卡 显示 ff

网友:
你先把内存供电修好,再考虑是否还存在别的问题。有的主板拔掉内存不报警也属于正常。
你现在测一下,内存1#,7#,184#的电压分别是多少,写上来

网友:
精英的主板能存检测不过就是光掉电

网友:
检测一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知道问题的所在了,就测下内存的各工作条件看是否正常、如不懂可以把数据发上了看看光这样貌似没有实际测量的数据神仙也判断不了啊。

网友:
先测下2。5是不是正常啊,看样子不是搞芯片级的,万用表也不知道会不会用,

网友:
内存供电是否有2.5V?

网友:
直接烤下CPU座子应该OK ,这种ECS紫色的板子我修过好多,这样加电cpu风扇转 一会儿又停一会又转 反复如此问题都是CPU座子虚焊了。这板子大部分都用到品牌主机里。

网友:
十有八九是内存那一块的问题~~!不过内存的现象~!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主板是这样的  内存不过就会反复的重启  上CPU假负载把内存供电修出来

网友:
内存供电 场效应管 电压 nikos p45n02ld  电压 3.35 2.59 5.02    d434 be5L 15 电压 2.58 2.59  10.93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谢谢你 我回去试试!新手不懂的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