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1408彩色喷墨/扫描一体机指示灯全亮

楼主(2010-06-14):
一插电源插头,还没按开关,面板指示灯就全亮,打印头不动作,电脑没有发现设备,查各电压都正常,各二三极管正常,象是IC没复位,如何检查????求高手帮助!!!!!!

网友:
高手在哪里???

网友:
这个破机器很难弄的,不知道是怎么个闪法。首先怀疑是字车故障。修这破机器最好就是主板字车全换了,要不很容易烧件的。

网友:
感谢楼上,报废不修了

网友:
我的ID号最近没有登录。不知道能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