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DC 风扇不转!

楼主(2010-06-14):
比较新的本,刚买2个月就进水了,结果到售后不给保修了。机器一切正常就是风扇不转,拆开发现风扇型号是 KDB0705HB 台达的!4线!测试板子接口处 红色线 5V      黑色线 地     蓝色线 无电压   黄色线 3.3V 风扇不转。。。暴力拆开后 发现风扇IC部分进液了,清理后还是不行,IC型号看不清,很小的贴片 10个脚 只测得 10脚接地 6脚接黄色线  7脚接蓝色线 红色电源线路在IC根部被腐蚀,看不太清楚,应该是接在8脚 接上后 还是不转 把蓝色线挑出来,开机就全速转 蓝色线接地 就停止。。是风扇问题,还是主板温度检测坏了。。。。有知道IC型号的吗,

网友:
直接跑线就行了,风扇转了不就好了吗

网友:
让它长转不就行了,进水机差不多就行了吧。

网友:
改为长转 不掉电就可以了吗

网友:
吧风扇接的长转不久OK了吗?

网友:
要是这样也行的话,楼主就不用求助了,狂晕.
跑下电路,又刷子刷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