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1GX-M7

楼主(2010-06-14):
一块ECS661GX-M7的主板点不亮  则开始IO发烫 换完还是不行  BIOS已经刷过了 怀疑座子问题

网友:
换显卡试试看,

网友:
主板点不亮 还是不上电 楼主应该说清楚些

网友:
把座子加焊下,有的用力压没有效果的,

网友:
代码是什么代码
LZ,求助故障时,请将故障情况,检测结果讲清楚!

网友:
楼主应该把问题说的更清楚一点,光靠这点信息很难做出判断

网友:
回复 楼主:

IO发烫肯定是不正常的  换完之后还不行是什么意思 ?
是不跑码  还是发烫?此板你测一下BIOS是不是3V供电 还有BIOS28脚有没有接地  如果都有 可以拆掉IO芯片直接开机  会跑码的  8705IO特别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