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单用电源关机后不能触发

楼主(2010-06-14):
IBM X31 但用电源关机后不能触发     单用电池关机后可以触发
用电池  插上电源  关机后也不能触发
要拔了电源   重新插才能触发
估计是通病  呵呵
请教各路高人
兼祝各位端午节快乐

网友:
没遇到过 不过我觉得是开机芯片的问题 PMH4.H8 还是kbc 一般就是那性能不良了 换个试试

网友:
电源的检测信号有问题吧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   也敢接啊 ?厉害  小弟 没搞过。

网友:
通病,电容

网友:
具体是大概什么位置的电容啊
楼上的大哥

网友:
我换了电容  还是不行啊
大哥是不是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