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CI-E显卡引起主板不跑码的维修

楼主(2010-06-14):
最近遇到一些卡是这样,在Intel主板上不跑码,在NVIDIA主板上是50 C1循环跑。

请教各位大大,是显卡哪个地方问题,怎么修?谢谢

网友:
换显卡应该就行了!显卡修着没意义

网友:
插上显卡档C1 多数是显卡BIOS损坏。重刷BIOS试试~

网友:
显卡当内存一般都是GPU焊BIOS文件出错

网友:
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没办法解决,

网友:
显卡上面有16组小电容 加焊  不行加焊主板PCIE槽附近的

网友:
这种是点型的显卡问题,这就要看显卡是什么问题了,有电压不正常的,GPU的,电容坏的 很多种情况

网友:
显卡电容换的容量不同也会这样,我试过了。

网友:
如果和ATI的不兼容,建议刷写BIOS,查信号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