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温控器的程序控制的时间单位可以改秒吗

楼主(2010-06-14):
本人也想组装一台BGA   , 要朋友给我找了两个希曼顿的  MR13i三回路 九段可编程的温控表 。 可美中不足的是  它走程序是以分钟为单位的  , 不知论坛上有高手能不能把它改为以秒为单位的?谢谢!

网友:
里面应该有设置的吧,实在不行就只能修改他的程序了

网友:
呵呵  我要是能有那原厂的程序,   自己能修改就好了 。   不过现在没办法改,  只好把它屈之用到预热温控了 。   上下都用PC410   ;装上PC410后 。上下的热风的温度都好控制  , 不会出现用其他温控刚通电会出现通红的高温度状态。

网友:
好象没有人能改了吧。

网友:
可能高手很忙 ,  连打字也没空吧?呵呵

网友(2010-07-14):
MR13走曲线的时间单位就是秒啊。说明书上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