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7AB图像一亮一灭,并且电源指示灯也是一亮一 ...
联想LXM-L17AB图像一亮一灭,并且电源指示灯也是一亮一灭的。

楼主(2010-06-14):
我拆机检查,发现Q211(c5706)击穿损坏。用C3807代换后故障依旧。经测量,发现5V与12v电压不稳定(忽高忽低),5V经测量在4.60--4.90之间波动。请问这种现象一般问题出在哪里?
联想

网友:
看下供电控制电路正常不

网友:
断开高压部份,看电压还跳变不,如果还跳变,看复合二极管和滤波电容。

网友:
12V和5V脱开负载测量

网友:
C3807能 代不 C5707两个和中间的电容一起换。测一下12V整流二极管有没不良。

网友:
5V电压为4.6V有点偏低了,另一路12V现在电压是多少

网友:
C3807不能代换C5707参数达不到要求,也可以用C5706代换

网友:
12V也不正常,也在跳变。我把5v或12V断开其中任何一个后,两组电压就不跳变了。请问这是什么回事啊?

网友:
电压保护了,还有短路,

网友:
用5707换掉,一对全换掉,然后加焊中间的电容;

网友:
给你及个建议,一般联想的15和17显示器,C5706容易坏,坏的同时高压包也会虚汗,你说的5V供电也跳变吗? 要是跳变你就查电源电路,重点在300V大滤波电容,还有变压器虚汗也有可能,驱动板可能性很小

网友:
换一对~C5707~不要单独换
12V跳变不?
断开高压部分看下
再就是光耦反馈

网友:
新手绝招代换大件。

网友:
这款的通病,我也遇到过一台,故障完全一样,换了四个C5707 一对高压包,高压部分全部补焊,结果还是老样子,最后着急用,把高压IC的保护电路给关了,现在一直在用;估计是哪个灯管有老化的现象,造成负载不平衡,引起保护电路动做。

网友:
出现这样的问题一般是电压反馈不正常,导致的电源保护。查什么引起的反馈不正常。应该先查各路电压正常否。如果哪路不正常查哪路,并修复。一般为滤波电容出问题,换之。如果各路电压都正常则查反馈电路。不行的话,直接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