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vgn 的花屏 很有规律

楼主(2010-06-14):
刚来的本 开机后 屏很有规律的花 一周的时间是3m 正常到全是竖杠然后再正常 一直不停 外接正常 换屏后正常 问题出在屏上 还有一点就是 在屏的下边有几道横线 一直在动 这种现象我头一次见 顾客同意换屏 懂行的说下应该是那个地方的问题?屏这块电路我不太懂
求教
横线

网友:
请问 屏上这块电路谁有 原理什么的 急需 有的请赐教

网友:
可能是排线的问题。。。测试下排线看看。。。我也是新手。。

网友:
这种现象的屏不好修的,一般直接换,这属屏本身的质量问题,不是一般人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