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有时能点亮,有时点不亮,诊断卡代码DO

楼主(2010-06-14):
客户换下来的一块主板,总是点不亮,听客户说有时按住风扇能点亮,给客户换新主板后,自已试了下,插诊断卡后点亮了,关了后再试点不亮,诊断卡代码为26。接着把显卡和内存拔了,只上了CPU,诊断卡代码为C1,主板报警,长叫,马上关机,摸了下CPU,很烫。接着CPU,内存,显卡插上,诊断卡代码为D0,点不亮。不知道是主板哪个地方有问题,请问要从什么地方查起???

网友:
打下CPU到北桥的AD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DO ,要么把把插插就好,要么修死都好不了,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
什么都换了还不好的花酒用风枪吹吹U

网友:
先查内存供电再用打值卡打内存AD线的值 ,般都是桥空焊多。

网友:
坐看.学习.拿分.走人(怎么这么难才拿得到100分呀?...)

网友:
这个主板多数是北桥虚焊 但座也有可能

网友:
看看CPU座子吧,,,,,,,,,

网友:
先测试+汗CUP。。。在看看桥是不是稀汗!~

网友:
座子空焊多见~!

网友:
换了新板子主板就应该是好的啊,刚刚听你讲CPU很烫,你看看CPU风扇挨到CPU没,涂点导热膏。再看看电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座子空焊了

网友:
先查供电。内存,CPU,南北桥。应该是哪个位置的电压不正常引起。

网友:
用手压一压 看下桥是否空焊

网友:
看楼主的描述,整CPU或者北桥没商量

网友:
按住风扇能点亮应该应该是CPU座子

网友:
感觉CPU座虚的可能性大点,因为你说只要压着风扇就能跑码,再有就是散热的问题,
CPU温度过高可能保护了,等CPU凉了再试一试,以前也有碰到这种问题,大多是精英
的主板,你的主板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建议楼主搞一个带灯负载测试下CPU座简单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