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液晶白屏

楼主(2010-06-14):
今天接到一台飞利浦190wc09开机亮一下黑屏,换了一块高压板开机正常,但关机白屏想着是开关线没接对,有换了一根,开机显示器就成白屏了,按开关键也不起作用,后来量了一下,屏上没有供电,是不是驱动芯片被击穿了。

网友:
把屏线断开,看看驱动板接口处有没有屏供电。

网友:
可能换线时不小心把驱动板主芯片烧了

网友:
你沿着屏的供电,跑一下电路嘛。应该容易找妻问题的。

网友:
没有屏供电,沿着线路查下

网友:
坐等高人回答

海韵之恋 -4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看屏电路上有没有短路,或供电是否到达屏电路

网友:
看来 要换个驱动板了,

网友:
换个驱动板看看,或是量下驱动板给屏的供电有没有,

网友:
换驱动板吧。

网友:
呵呵 楼主运气真不好,先 你说那种情况应该就 是开关线接错了,不过后来在换一跟的时候难道哪里出了问题 ,像楼上说的 不小心  弄短路了?开关和亮度是挨到的的到不该把开关接到其他地方去吧,后来开机白屏就该看是把屏烧了还是驱动板烧了,段开屏线就大概知道了,在一步一步的排除,修液精是该要很小心的。不然  很容易故障扩大化。

网友:
关机白屏,你换屏线做啥?

网友:
换驱动板吧,

网友:
代换法,驱动板

网友:
换了驱动板,你查下高压触发线是不是一直是高电平,然后,改成开机高电平,关机低电平就好了

网友:
先把线找对了再接,不能靠接了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