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61SM-AM 插上电源就自己通电,

楼主(2010-06-14):
富士通代工  。ACER的机子。IO 是IT8726F-S   没的这样的型号换,在论坛里找了两个BIOS,有一个LOGO是宏基的图标,刷了不行。别外一个不是LOGO是宏基的图标,是通用的BIOS。。这个BIOS开机正常,插电不会自己通电了,但不能关机,关机显示器关了,风扇和测试卡都没有关掉。
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高手解答,会不会是BIOS里面要设置什么,

网友:
BIOS刷了,如果恢复一次默认还是这样的故障,你就得测一下关机以后,哪几个供电还存在?看这些电压归谁管,才能大体判断是哪坏了。

网友:
插上电源自动开机跟BIO没有关系,问题在绿线那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油。。。大鹏

网友:
可以很负责的跟你说,如果把POWER选项设置为POWER ON,开机自动上电是很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默认是没有开启的,应该是出在硬件上

网友:
但有刷一个BIOS是不会自己上电的,只是这个BIOS关机又不正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动开机 能关机就是属于正常的  不能自动关机 查一下主板 关针电压正常不正常  如果正常  查绿线和谁连就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