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爵豹7300GT 256M开机花屏.看电影正常.玩游戏死机.求助

楼主(2010-06-14):
此显卡一般都是GPU容易虚焊(修很多了)..因为没有风扇故易虚.
今天碰到一块这样的显卡...开机后.在显示显卡型号及内存那一会有些横条出现(只是稀稀有些.并不严重)..随后自检没有花.进系统也不花.
看电影也不花..玩游戏就出问题 了...花了.死机...
此卡采用elixir的内存.板没有变形现象.GUP加焊过.可以排除焊的可能性.
用mats7检测...结果如下:   请高手解析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20          140            0
FBA[63:32]           1           28            0
FBC[31: 0]         566         3587            0
FBC[63:32]          13            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0 A00 A00 A01 A01 A01 A01 A02 A02 A02 A02 A03 A03 A03 A03
   A04 A04 A04 A04 A05 A05 A05 A05 A06 A06 A06 A06 A07 A07 A07 A07
   A08 A08 A08 A08 A09 A09 A09 A09 A10 A10 A10 A10 A11 A11 A11 A11
   A12 A12 A12 A12 A13 A13 A13 A13 A14 A14 A14 A14 A15 A15 A15 A15
   A32 A32 A32 A32 A33 A33 A33 A33 A34 A34 A34 A34 A35 A35 A35 A35
   A36 A36 A36 A36 A37 A37 A37 A37 A38 A38 A38 A38 A39 A39 A39 A39
   A48 A48 A48 A48 A49 A49 A49 A49 A50 A50 A50 A50 A51 A51 A51 A51
   A52 A52 A52 A52 A53 A53 A53 A53 A54 A54 A54 A54 A55 A55 A55 A55
   C00 C00 C00 C00 C01 C01 C01 C01 C02 C02 C02 C02 C03 C03 C03 C03
   C04 C04 C04 C04 C05 C05 C05 C05 C06 C06 C06 C06 C07 C07 C07 C07
   C08 C08 C08 C08 C09 C09 C09 C09 C10 C10 C10 C10 C11 C11 C11 C11
   C12 C12 C12 C12 C13 C13 C13 C13 C14 C14 C14 C14 C15 C15 C15 C15
   C16 C16 C16 C16 C17 C17 C17 C17 C18 C18 C18 C18 C19 C19 C19 C19
   C20 C20 C20 C20 C21 C21 C21 C21 C22 C22 C22 C22 C23 C23 C23 C23
   C24 C24 C24 C24 C25 C25 C25 C25 C26 C26 C26 C26 C27 C27 C27 C27
   C28 C28 C28 C28 C29 C29 C29 C29 C30 C30 C30 C30 C31 C31 C31 C31
   C48 C48 C48 C48 C49 C49 C49 C49 C50 C50 C50 C50 C51 C51 C51 C51
   C52 C52 C52 C52 C53 C53 C53 C53 C54 C54 C54 C54 C55 C55 C55 C55
   C56 C56 C56 C56 C57 C57 C57 C57 C58 C58 C58 C58 C59 C59 C59 C59
   C60 C60 C60 C60 C61 C61 C61 C61 C62 C62 C62 C62 C63 C63 C63 C63

Read    Error Count: 600
Write   Error Count: 3757
Unknown Error Count: 0

问题 大了..一块原本好的显卡(和此块一样的.),然后为了弄清楚到底哪颗显存是哪个区...于是将好卡U13上的一个小排阻拆下.显示A区大量错误.C区[31: 0]也有错..于是将排阻装回.问题来了.和现在这块显卡故障一样了...以为显存U13可能由于吹排阻时造成虚焊.于是补之.无果.再换之.还是无果.再将U12换之..还是无果..闷大了..再将上面两个阻排和一个小电容再换.还是一样..再加焊GPU.加了两次..也于是无补.现象依旧...晕了..彻底晕了...还能有啥问题 呢??

网友:
是不是三星显存,显存供电 多少?

网友:
地址线问题,显存DC-DC电路问题或现存短路

网友:
重新值吧,既然你已经加焊过,说明悍的效果不好

网友:
要不GPU的问题,重做也未必好,要不是地址线问题,仔细检查

网友:
DDR2 G73方案,核心空焊或损坏的机率大

网友:
问题 大了..一块原本好的显卡(和此块一样的.),然后为了弄清楚到底哪颗显存是哪个区...于是将好卡U13上的一个小排阻拆下.显示A区大量错误.C区[31: 0]也有错..于是将排阻装回.问题来了.和现在这块显卡故障一样了...以为显存U13可能由于吹排阻时造成虚焊.于是补之.无果.再换之.还是无果.再将U12换之..还是无果..闷大了..再将上面两个阻排和一个小电容再换.还是一样..再加焊GPU.也于是无补....晕了..彻底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对超对.一般都虚.修无数块了..加焊就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焊GPU 然后把主板散热弄好一点 最好改装成风扇散热  不然用不了多久就又会返修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也可以?再仔细查一下,只要是人为损坏的都比较难查,不过你的显卡是自己动手学习用的,显存或GPU空焊了吧

网友:
那么多报错的。。应该是GPU空焊啊

网友:
从值显存吧。。。。

网友:
重植显存是没有用的,GPU存在问题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块这样的,PCB太差了,重植和换GPU都是第一对PCIE排容对地阻值很大,不认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