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 改长转 小常识!

楼主(2010-06-14):
hpv3000    改长转  接在USB上有何不好?

网友(点评):
usb供电一般都限流的,风扇会吃掉0.1几A的电流使usb带移动硬盘能力下降

网友(点评):
USB供电飞线接风扇,建议串联一只硅二极管(压降0.7V),由5V变为4.3V,风扇声音可减小。至于选哪个USB口,建议接在不常用的USB口,不过一般人很少用移动硬盘。

网友:
没何不好。

网友:
没有人说不好啊!!我们自己改貌似也是这么改的啊 !    我记得有DELL的本子    USB的供、电是静态的咯!

网友:
就不明白了,把温控线抽出来不就可以长转了吗?为什么要到USB那去飞线啊

网友:
没事的,我已经改过几个了。

网友:
接个5V到红线就可,就是风扇坏的快

网友:
会不会造成USB供电不足呀?

网友:
真没式过抽温控的线,楼上的有试过吗?

网友:
是啊  不好还是有的  噪音一直有  风扇容易坏

网友:
什么乱七八糟中间抽出来,中间的那根是反愦线。你们用过这着吗?

网友:
usb供电会不足 特别是用移动硬盘时

网友:
这个机子还没改过呢,那位能不能把最好的方法说一下啊,现在手上就有台V3000,被修过一次了,用了4个月就反修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修的意义。

网友:
我都是接在U口的 没见有什么问题

网友:
把供电线接5V就行了,没别的什么

网友:
楼上有的说抽了温控那个线就可以长转了只是很少的机型。,通常的都是3.3V,改到5V一般多数也都是有管控制的短路起来比较方便也不会影响美观。如果是SMSC的芯片的一般都是在芯片的脚上短路5V。。

网友:
为什么要接在USB呢?直接在短接控制风扇的MOS管就可以了,还搞那么麻烦

网友:
HPDV9000的,抽根线出来就可以。。一般直接飞个USB5V,没什么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我试过....

网友:
不是有个BIOS,刷了可以常转的吗.....

网友:
HP DV600 抽出黄线 就会常转了

网友:
从来没试过抽温控线,可以接到VGA的第九脚,接到U口的话怕供电不足,VGA一般用户用的非常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抽根线就可以  这个恶问题我还没研究过  下次有机会试试 是不是所有的风扇都三根线?

网友:
也可以从硬盘的5伏飞线过来,也可以。

网友:
基本上都是接到5v的。呵呵 通常就这样 。接了 直接盖壳。接其他地方有的还得试。

网友:
呵..没错,最好不要用USB的...    不然会出现供电不足的.用外设的时候...

网友:
楼上的你一直是断接MOS管的吗?要是MOS的输入端不是5V怎么办啊,有的风扇经过一个MOS管还经过电阻才降压出来的5V

网友:
我一般用USB或其它外设接口5V,碰到特殊的就特殊对待了。

网友:
我有个DV2000的加了铜片,改了风扇,用了两天还是返回来了,各位还有什么高招?

网友:
有的本用软件改就行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短接风扇供电场管或飞线到5V上比较好,U口上毕竟它的供电电流本来就不大,风扇还要占去一百多毫安,不可靠。

网友:
神舟的某款机器直接供电5V只是中心线是控制线。。那个不是抽调 是和5V并联就可以长转。通常我们都是采用接USB供电的保险之前。就是说5V供电管的输出端。。这个端口出来的电流可以达到700MA左右。管子的参数最高可以达到1.2A 。只不过通过限流电阻后闲置了USB接口的供电电流。不过还是会有些机器的USB供电管本身输出电流就不大。那么你们可以接到光驱接口的供电上呀。。那个可不担心供电问题了吧。小小的风扇20-60MA的电流,各位都过虑啦!!

网友:
一般都是接个USB 5V到FAN的VCC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v3000风扇温控电路中有mos管吗

网友:
有的主板会引起USB供电不足,且飞线又不好看,最简单的是短接控制风扇的MOS管的输入输出脚

网友:
采USB口上的5伏  一般问题不大   机器改完后最好挂硬盘试试   如果不行的话  可以在找别的地方的5伏

网友:
用USB可能会造成USB供电不足,用硬盘,可能会造成找不到硬盘,短接场管是个好方法。

网友:
为什么有这样多的人在改长转哪!!!!你们的客户就没有反应噪音的问题!做bga后换铜片或新的散热胶垫不可就以了吗?如果还是总返修就是显卡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