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系统如何装?

楼主(2010-06-14):
普通的  笔记本  可以装苹果系统么?

网友:
本人菜鸟

网友:
没尝试过哦。。。还是XP比较稳定点吧。。。如果客户一定要求的话你可以尝试下让大家好学习下!~

网友:
以前用虚拟PC可以安装MAC OS,后来被微软收购以后就不支持了

网友:
可以的
装版本
本人在宏碁某款上装起过

网友:
不行,格式都不一样,除非是装仿的

网友:
G4的可以,别的不行,装完没驱动

网友:
不行的,我以前试过,在非苹果的机器上面,光盘是不能启动的

网友:
奥原来是这样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