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0-06-14):
T41刚开始待机0.017,不触发,更换南桥后,可以上电,电流到0.7左右,但是不跳变,供电,时钟,复位,正常,诊断卡不跑码,南北桥都加焊了,故障依旧,现在没有思路了

网友:
南桥确定好的不?不会烧南桥的时候U也挂了吧,打一下北桥的阻值吧,再不换个BIOS,

网友:
CPU 供电加焊没

网友:
电流0.7不过显卡吧,换一个新的显卡,看看

网友:
诊断卡不跑码CPU都没工作吧换个北桥看一下

网友:
先确定一下个大芯片组对地阻值都正常不,再找别的原因吧

网友:
看看CPU的负位出来了没有,这个电流应该是供电都有了,现在应该是看型号

网友:
测各桥的总线

网友:
不跑码,CPU还没工作,查一下CPU的工作条件,时钟,电压,复位,PG等

网友:
CPU是挂了  换个好的 电流到0。7A   坏的到0.5左右         供电有      。  CPU  时钟  复位  信号怎么查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CPU   南北桥  显卡都有温度

网友:
量一下有没有有pci 和cpu复位啊、、
如果没有那就要查一下南桥的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