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lenovo U盘灯一直亮

楼主(2010-06-14):
U盘灯一直亮,电脑也无法识别,要如何修复呢,请指教
电脑

网友:
你是想修U盘还是修主板?你确定是什么不良吗?

网友:
U盘主控IC坏了,,,,,

网友:
先换个晶振试下,如果无效主控坏,维修没有多大意义了.

网友:
要是做数据的话,买个U盘主控板,把闪存芯片焊上去,就可以了。不做数据的话,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