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M2七彩虹主板接显示哭偏黄色!!!!

楼主(2010-06-14):
一块AM2七彩虹主板接显示哭偏黄色,显示器换过两台还是一样肯定是主板有问题,请高手帮一下往哪里查!!!!

网友:
打RGB的值,加焊桥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有以下几种可能
1:VGA接口损坏
2:RGB三色信号回路中的电阻损坏,如对地接有电容,该电容也需要拆下来试试
3:北桥空焊或者本体坏

网友:
三色信号对地阻值各是多少,三个应当大体相同

网友:
估计是桥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打RGB的值,接口上面的1  2  3这三个孔  上面有标识  那一条不一样就跟着那条线路一下把连接它的东西全拆掉 再打值看一下   再看一下桥旁边是不是有一个08门的芯片  如果有可直接更换这个芯片 坏的机率很高

网友:
我遇到过几例都是桥问题

网友:
那种主板的集成显卡最容易坏!显卡输出那RGB三个脚的对地电压和电阻正常不,如不正常,先查接口的外围元件,没坏的话就是桥坏了,装个显卡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