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5寸显示器驱动板给高压板开关信号的5V电压不会变!!

楼主(2010-06-14):
杂牌15寸显示器驱动板给高压板开关信号的5V电压不会变,正常的时候应该一按开机他有5V电压过一下子又没有了!但是现在一按开机他有5V电压但是它不会变为0V的永远都是5V的!显示屏能正常显示但是没有灯光屏很暗的?

网友:
你好好看看,这是对的,,,

网友:
这个信号就是这样的,,,

网友:
你的高压板是不是低电平开启的?

网友:
能正常显示,又说没有灯光,是什么意思呀?这电压只要不关显示器应该是一直保持高电平的。

网友:
其实你这故障是高压不亮,,,我想控制信号是正常的,,查后面的电路吧

网友:
只要插电状态下都是3.3或5V的。。。只有在按下开关键的瞬间才会变为0V。。。

网友:
你问题讲得不清不楚,让人费解,高压板就那两个信号,一个开关,一个亮度,很好弄的,

网友:
直接改成常亮算了

网友:
我也认为楼主故障现象描述得不是哪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