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R505EL开机掉电

楼主(2010-06-14):
返修本,上次修是开机显示后就掉电,拆机把主板上的2501N管子加焊一遍后正常了,测试没问题,客户用了没多久又回来了,开机指示灯一闪就灭,拆机再次加焊2501管后,开机电流0.2A左右,不掉电了,再测转换3 5V的2501管输出偏低,输出只有2.3V左右,测它们的G极相通,电压只有3V,显然不对,G极连到一六角小集成块上,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
在测试过程中,亮了一次,后来又不行了,现在还是一加电就掉电,加电瞬间测CPU无供电,换过CPU供电芯片ADP3203和两个小驱动芯片还是不行

网友:
  索尼的不好搞 图纸也不好搞 跑跑cpupwmic的en信号吧 看看能不能找出一些端倪

网友:
说的是啊。  保护也多。。。

网友:
LZ没有换一下2501N管子吗?

网友:
把管子和芯片一起换掉啊

网友:
第一次国焊2501N管子就好了是不是有空焊呀,如果管子空焊了会有轻微的击穿,这次回来你有没测加焊过的管子 有没坏呀?

网友:
2501N管子坏了,换掉就好咯,修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