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G硬盘0磁道坏,不引导XP怎样能修好?

楼主(2010-06-14):
160G硬盘0磁道坏,不引导XP怎样能修好?
硬盘型号:三星SP1604N,并口。
三星

网友:
坏的地方屏蔽掉

网友:
你是如何知道是0磁道坏了? 用DISKGEN 来屏蔽。

网友:
应该是用光碟测试的吧???坏的地方逼屏尝试下

网友:
软盘碰到过0道坏修好过的,硬盘碰到基本上是开头红绿快,导致系统特别慢,且无法屏蔽。手头上就有不下于3快笔记本硬盘,都是开始扇区特别慢(红绿快),无论用MHDD ERASE、 THDD、等等都无法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