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3280 奇怪的运行程序掉电现像。。。。希望高手解决。。

楼主(2010-06-14):
机器来时能开机。只是运行程序,(比如。360杀毒软件,,查杀时,杀了好长时间快查完了,或看电影时看一会,,有时开机一会就掉。。) 拆机后。换CPU也是一样。。CPU。内存都正常。后用手摸,TPS51124后马上掉电。换了芯片后,还是一样。后用表笔测旁过供电电阻时,,也掉电,都换了,,故障,依就,,后换了南桥。北桥,,后还是一样,,再加焊了一下显卡,测没有掉了,,。。后来。这机器电源口不好,,回来换电源口。又出现掉电现像,,换了显卡,,。也是掉电,,,真头大了,,只好定个散热片,不是新的,一开机没进系统就掉电了,,把原先的重装上,再调整一下,,测没掉电了,后拿走了,没几天又掉电,,,真晕了。,掉电过程现象是,(先黑屏。过会再掉电).高手解决一个。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该机是AMD的话,NB的可能要大点

网友:
如果是AMD的话楼主可以尝试去换个N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