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A求助

楼主(2010-06-14):
二修笔记本,好像掉阻了,哪位哥哥,弟弟有的闹一声,我试了要是对了,元宝就是你的了,谢谢

网友:
我手上就有两台F31A,那个R501本身就是一个空的,没有安装电阻.

网友:
小弟手上没有啊 帮不上楼主了

网友:
LZ,虽然帮不了你,还是给你提个建议,土炮BGA最好是配台相机。做之前拍张照。,

网友:
下个图 对照看看有没有  我手里没这样的板

网友:
呵呵,这个也要找佩服,搞个相机我觉得满不错的

网友:
这个楼主说搞个相机,不错的想法

网友:
我的不清楚哎,哎,是该搞一个了,谢谢大家,我先试试

网友:
图纸上有 板子上没有的 你要是加上 也可以 没有问题的

网友:
要是加上去没问题还是可以的,有可能还增加它的稳定性!!

网友:
那里本身就没有电阻的

网友:
是不是鼓包了?强烈建议加焊

网友:
鼓包了。坏了。换个吧

网友:
不是鼓包了,没鼓包,上面是焊膏,换了个新的,好了,谢谢2楼,麻烦版主把30分给2楼翷海,

网友(2010-07-16):
空的,确定看过的

网友:
下次直接去看点位图啊  电路图也可以啊 !

网友:
楼主 你选2楼为最佳答案分就自然给2楼了 跟版主没关系!

网友:
呵呵  我这儿正好有个板子。那个R501是个空的。没东西

网友:
在图纸 上 搜不到r501   是不是没有啊...

网友(2010-08-24):
手头有台F31外地客户发过来的,显卡花屏,看了一下,楼主说的这个电阻确实没有.楼主看看显存,或者其它地方有没有问题,另外楼主最好能把故障现像,电流跳动情况,总线的跳变次数,等等情况说一下,好方便大伙对症下药

网友:
那里确实是空的没有,我手上有这个板子,昨天刚换下来的,看芯片好像确实鼓包了,建议楼主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下一张图看不就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