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I/O管开机的?

楼主(2010-06-14):
  大虾们谁能告诉我 那些I/O管开机。那些不能吗???我查了好多资料都不一样  比如8712 有些说不管开机,有些说要管开机。。真的被搞晕了。。那位大虾能给我个详细准确的  那些管开机 那些不管开机的???

网友:
8712管开机,83627 也管开机
8705不管开机

但是也不能绝对,要看具体的芯片组
同样一片IO,在A板上管开机,在b板上就有可能不管开机

网友:
主要还是要求会看图纸的话就比较容易找到那些不开机那些开机!~

网友:
谢了 逸风哥~~!

网友:
确切的说,不是I/O管不管开机,而是它是否集成有开机电路,是否具有开机功能。而具有开机功能的I/O,要看主板是否采用,所以说不要看人家怎么说,要了解它的引脚功能,在实际跑一下线路,自己就清楚了。

网友:
测下开机键直接到IO的,那就是必须的了。

网友:
受教了受教了  感谢大家对我的指正~~!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具有开机功能的 I/O
IT8711
W83627HF
W83977EF
W93637HF
IT8702F
IT8712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