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异显卡问题

楼主(2010-06-14):
有一块MX440的显卡,在使用过程中出问题。送修后出现超奇异的现象。
就是在一些机子上能够正常使用,跑3DMARK也没有问题。
但是在一些机子上,有些情况能正常跑吗到26,25。但是不显示。在有些机子上,干脆就不跑吗了。在一些机子上能跑码,但是原来主板上的集成显示也没有了。
我在1XAGP,8XAGP等机子上都试过。请问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显卡质量太差  兼容性不好

网友:
这是GPU跟接口之间的线路问题比如有电容不良GPU空焊了造成通信不良,在一些板上面能用,在一些板 上不能用。

网友:
这是显卡的供电有存在问题,一些主板1。5供电强的就有显示,不怎么样的就没显示,修的时候得看显卡存不存在漏电,电容有没有鼓

网友:
我也遇到过。自我感觉大多是GPU空焊 所致 。 。。。不对的话请师兄们提出哈。

网友:
把金手指擦一下,有可能氧化了

网友:
440 64M的吗  那个卡二手才20-30 基本很少修了 应该是显卡老化了

网友:
应该是兼容性不好吧,应该是电压不够吧

网友:
主芯片老化,耗电增大,原供电不够,电容漏电,场管老化供电变差使本卡性能变差,所以兼容也变差,实修中还是比较多见。

网友:
AGP的显卡还是比较好修的。楼主现在都测试哪里的数据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