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单桥67m

楼主(2010-06-14):
求助各位大哥HPV3000开机电流0.8不显示  貌似不过内存  67m-a2换过CPU换过内存换过打内存阻值正常67m换过3个

网友:
有没有压下cpu座啊

网友:
上次碰到一台一样的V3000时好时坏,也是没有修起来。感觉打内存的二级体的时候。有几个脚不对。换了U也是一样。加焊了U座还是一样,最后也没有修上。

网友:
呵呵别的论坛有说这个桥特别不好做特别脆弱有没有搞定的出来喊一声本人用的是380  2带的BGA有没有温度曲线谢谢  可还是搞不懂3个桥的现象都一样CPU的做也压了

网友:
一般座子也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桥的问题可能性大一点。这桥很难做,很容易做死,我试过加焊都死掉了一个。

网友:
桥是有点难的呀
我们上回以是做坏了一个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