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INDA2不定时死机 怎么办 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0-06-14):
北桥电压 开机屏幕显示1.32正常么?感觉北桥很热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原因

网友:
北桥很热,就先查一下桥的供电,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北桥有一点短路了

网友:
把内存 cpu 等先清理边试试 然后压北桥试试 最好找个同样的板子对比下

网友:
建议先确定不是散热引起的 然后再考虑北桥或CPU核心供电

网友:
定时死机。。 看CPU胖电容有没鼓包 给桥加散热风扇

网友:
北桥不良,重植或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