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IN73DA2频繁死机,请大侠帮忙

楼主(2010-06-14):
斯巴达克INDA2 北桥电压 开机显示1.32V 手摸有点热 不定时死机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没有头绪 大侠帮忙啊 从哪测起
问题
死机

网友:
超越科技
的帖子
先换设备测试 再就是桥的散热弄好一点 然后就是刷BIOS 加焊桥

网友:
电源不稳 电容漏电 内存不良 桥虚焊都有可能

网友:
1.32?正常啊 ,把你CPU上加点硅胶试试,可能CPU散热不好,如果还没用重做下系统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CPU散热不好呀。,。。。。换一个好一点的风扇啦。,。

网友:
CPU散热没问题 北桥电压 测试供电管 1.21V 内存电压1.93V 换过内存 电源 显卡 外围设备都换过了 没有结果

网友:
补充一下 在北桥上面加一个风扇在那吹 死机时间会延长很多

网友:
630I的单桥很易损坏,散热不好照成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不单是死机,有时候还开不了机,花屏,那是单桥散热不好,虚焊.

网友:
先换设备测试 再就是桥的散热弄好一点 然后就是刷BIOS 加焊桥:

网友:
如果没有桥,可以先刷BIOS并且处理好散热然后再测试一遍

网友:
碰到这样的板确实没什么好的办法,多加几个风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