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各位兄弟帮帮看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楼主(2010-06-14):
接到一个500G 串口希捷, 0磁道坏道,擦除死机,扫描卡死,只有跳过才能继续扫描,坏道集中在C盘,其它盘的资料要恢复(没发现坏道), 之前已经用PC3000的DE来对拷完,可是熬了几天没精神,刚才一个不小心,格式化了那个对拷盘,明天就要交资料了。急啊! 修复软件对那个硬盘零磁道损坏基本不起作用。 我想做的就是,有什么办法可以绕过C盘,或直接屏B C盘,然后直接把数据导出来。!
补充一下条件:
1 用SATA转USB在WIN下面长时间能认分区,一旦点选分区会死机!
2 带着硬盘在DOS下进任何硬盘修复软件均会死机,插着硬盘根本连点机都点不亮,可是没敲盘,
3 坏道只在C盘。而且0扇区一旦修复,任何软件均会死机,连MHDD都是。无论擦除或重映射。

也就是无论在windows下和DOS,只要修复或者察看硬盘状态均会死机,只要接到PC3000的DE 就无事,但不能完全读出数据,谢谢大家帮忙想想看,我为了这个硬盘快要瘦了几十斤了!

网友:
用PE能不能认得到硬盘呀?用软件恢复你板式化的硬盘还快。

网友:
你格了那盘可以进行反格式化试一下呀
http://www.dfjy.org/article-95128.html你试试这个工具,有反格式化恢复,是WIN平台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支持,可是你这种想法我已经想过了。!

网友:
进PE根本看不到分区。修复软件对硬盘坏道不管用,会死机,还会导致开机不亮。唉。。。。

网友:
这种问题,本人也经常碰到:
1通常的情况是分区内坏道比较多,导致读取盘符很慢,拷贝数据也很慢,不过这是最好的情况,因为分区可以快速打开,不影响其他分区的操作。
2 分区的起始处有坏道,因为每次开机或者访问分区内任何文件,都要搜索每个分区的起始标志,长年累月,就会导致某个分区起始处出现坏道,这时情况并非像大家想象的只是这个分区打不开,而是所有分区都打不开,为什么呢? 因为windows系统在识别一块硬盘时,首先要根据分区表,一个一个搜索到全部分区后,才会显示出每个分区。如果卡在某个分区上,就会导致整个硬盘无法识别。这时只有用THDD等坏道屏蔽工具,先修复损坏的区域,然后再用分区修复软件恢复出坏道处的那个分区,就可以方便的读取里面的内容了。
3 最严重的应该是MBR、分区表处有坏道,这时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如果要识别分区,必须先修复坏道;而如果修复坏道,就肯定会破坏原来的分区信息。不过如果分区恢复的经验比较足,一般还是有把握重建原来的分区的。
4 最后就是一般维修人员无法操作的故障,比如磁头不稳定、SA区损坏导致的影片不稳定、间隔坏道。这类故障基本上必须借助专业工具方可修复,但恢复数据就难了。

1/2/3种情况,我基本上能搞定。第4种情况,至今尚无力处理。

网友:
7楼很专业,确实硬盘出现严重坏道不是很简单的事,尤其还要数据,试下DISKGEN,修改下C盘分区参数,从0磁道改为1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