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200不跑CPU

楼主(2010-06-14):
天逸200待机正常,0.01触发电流上到0.37即停,也不掉电,用示波器看波形是不跑CPU,CPU的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求助怎么办。

网友:
先刷一下bios看看,在就是看北桥了

网友:
北桥有坏了

网友:
重做下北桥 了.

网友:
这机器bios爱出问题! 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
刷一下bios不行的话在干桥

网友:
测量一下各桥传输的总线,FSB总线、DMI总线、LPC总线,如果有其中一根总线有问题都不能开机

网友:
今天上午加焊了北桥,就OK了。特别说明:刚开机时电源指示灯亮同时其他几个指示灯也闪一下就灭,等3、4秒后其他几个灯闪一下,再等2秒就显示了。此机与HP5230机器一样看指示灯就能看能不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