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速度控制与转矩控制

楼主(2010-06-14):
速度控制与转矩控制
1、
速度控制:变频器按设定的频率指令输出频率,输出转矩自动与负载转矩匹配,但输出转矩受到转矩上限限制,但负载转矩大于设定的转矩上限时,输出频率将与设定的频率不同。
2、
转矩控制:当做转矩控制时,变频器按设定转矩指令输出转矩,此时输出频率自动与负载速度匹配,但输出频率受上限频率限制,当负载速度大于设定上限频率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受限,输出转矩将与设定转矩不同。
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自动跟踪负载速度的变化,但输出频率的变化速度受到加减速时间的影响,如需要加快跟踪的速度,请将加减速时间设短。当变频器的设定转矩大于负载转矩,变频器输出频率会上升,一直到达上限频率运行;当变频器的设定转矩小于负载转矩,变频器输出频率会下降,一直到达下限频率运行。
3、
G11
变频器的转矩控制需要VC(有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下进行,目前国外
的产品如安川的G7,英国CT的不需要PG支持。
4、
转矩控制时其电机方向不受方向命令执行,而是受到转矩方向控制,如是正电压转矩指令则电机逆时针转动,如是负电压指令则电机是顺时针旋转。
5、
控制转矩大小可以是模拟量也可以是指令控制。
6、
主要应用:收放卷控制
带前置的PID控制
PID控制是用于过程控制的一种常用方法,是通过被控量的反馈信号与目标信号的差量进行比例,积分微分运算来调节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构成反馈系统,使被控量稳定在目标量上,适用于流量压力温度以及张力控制。

比例增益P决定PID的调节强度,而且成正比关系,P越大,容易发生振荡,其值应该为振荡发生前的最大值。
积分I:是对PID控制器进行积分调节,其强度与I成反比,其值在系统有超调振荡现象时,可通过调节I来衰减振荡现象。其值应该为振荡发生前的最大值。
微分D:是对PID控制器进行微分调节,其强度与D成正比,其值在系统有小范围的超调振荡现象时,可通过调节D来衰减振荡现象。其值应该为振荡发生前的最大值。
正作用:当反馈信号大于给定信号时,要求变频器输出频率下降,如压力、收卷控制;
反作用:当反馈信号大于给定信号时,要求变频器输出频率上升,如温度、放卷控制;
带前前置的PID控制就是将PID作为频率的微调量,PID的给定有指令给定,一级串一级,就能轻松实现主速度跟随加PID微调的功能,而无须额外的控制板。如下图:

离心风机和罗茨风机的区别
1罗茨风机的风压是不受风机转速限制的,不论转速变化如何其风压可以保持不变。而风量则与风机转速成正比的,即QKN

2离心式风机、泵类设备的流量与转速成正比,压力与转速平方成正比,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Q:表示流量 N:表示转速H:表示压力 P:表示功率
改变转速其流量线性变化的而功耗则是立方关系变化,因此在调节风量或流量时如降低20%的风量或流量,功耗则会下降50%。但是必须注意,转速与压力是平方关系,当转速下降20%压力则会下降64%,因此必须要注意工艺要求压力范围不能象罗茨风机那样,不用考虑转速与风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