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 CHASSIS报错修复

楼主(2010-06-14):
今天接一网吧P4P800主板,开机提示CHASSIS错误,于是去掉跳线和相连的芝麻管,同样报错。
CHINAFIX原帖: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3256&extra=page%3D1
测A点为.9V,B点 3.2V,A点对地阻值178,更换105电阻为102无效,直接用100电阻换了上去,开机顺利进系统跑了几个小时没问题。不知道电阻太小会不会有什么影响,VBAT电池应该不会耐用了吧,下班了只好给客户了

网友:
100的电阻实在太小,不过修好了才是硬道理,我是换过102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都不学了,还跑来干什么呢?
那个100的电阻是不是接地的。接地的电阻不能太大

网友:
回楼上,那个电阻在南桥的旁边,原值是105,不是接地的

网友:
CMOS电路的问题???是吧

网友:
换个104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