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E200笔记本求组

楼主(2010-06-14):
今天修到方正这个型号的本子 上电不亮机 看电流1.2A 貌似要该亮机的电流了。实际测试上诊断卡不走码。测试板子的电压都正常 CPURST信号正常 北桥是SIS 661FX。用手摸感觉温度不正常。凭经验感觉桥空焊的可能多。就加焊了一下。结果还是那样。摘下来桥。看看好几个点都氧化了。就重新植株做桥啊。做好了测试可以走码。但是当C7。不上内存当D3。测试供电 时钟 都正常 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北桥坏了。哪位大哥修到过这样的故障给个思路啊?

网友:
可能桥没有做好啊也可能有些点没有处理好啊

网友:
应该是桥没做好,重做

网友:
I/O坏了 这个有程序要换原装的

网友:
这个机器没料板的话,可以直接放弃了,ec有程序,

网友:
可以尝试下加汗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