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白屏问题

楼主(2010-06-14):
    接到别人以经修过的液晶显示器,这个显示器改了高压板,驱动板但还是不能正常工作。故障是接上电源,信号线之后瞬间显示正常但马上又白屏,这个显示器是4灯管的。如果你接两个灯管的话显示正常也不白屏。查看各处测试点基本正常,现因不知道如果查起,就上论坛请教各们帮忙啦。

网友:
耍耍资料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以经做过那了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屏供电问题吧

网友:
高压板 有问题..
不行 断保护

网友:
测一下屏供电呀

网友:
可能拉电压的时候拉错了吧

网友:
应该是屏没工作吧,你查查屏供电,看看是不是接四灯的时候把屏供电拉低了~

网友:
如果接两个灯管没有问题,那就接两个灯管就好了,什么都不要做,就可以收钱了,还不好吗?不过像你这样的问题,你讲的不清楚,有可能是其中一灯管有问题

网友:
     真晕呢,今天终于发现了。是被那个之前修的人把有个灯管的供电和反馈信号给结反了。现在好了,在此我谢谢各位了

网友:
你用的驱动板是5V还是12V的,要是上4个灯管不正常,上2个就正常,要是屏供电问题,2根正常4根就不行了,没有理由啊,这故障的确还第一次听说,把故障分析透了就好解决,首先测屏供电看多少V的,要是12V的那就修电源板,屏要是5V供电,那就驱动板故障多一点,排插屏线容易接触不好,屏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
   我用了是5V的,可能是里面打火吧,结3灯也亮,只有一组结上去那问题就出来了。干脆只用了两灯完事,只是还不明白到底是么会事,我这里想的那一组有问题的灯管可能是里面打火吧,嘿嘿……现在装也装好了,只不过我接了两灯管。上面的我说比我先修显示器的那个人我把他的错误改过来了也没有用,。

网友:
先耍耍资料 ,再看驱动板是5V还是12V供电,还有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