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 S极对地阻值30欧,二极管档测对地阻值48欧是北桥坏了 ...
Q1 S极对地阻值30欧,二极管档测对地阻值48欧是北桥坏了吗

楼主(2010-06-14):
冷机开机一会儿死机,8x显卡能点亮,一会儿死机。4x显卡点不亮,一长两短声。
显卡
点不亮
一长两短

网友:
陆雨果
的帖子
不算短路
显卡的 A2 A3直接接地 工作在4X
A3直接接地 主板就按照8X的 工作
查A2 A3脚

网友:
插4x显卡A2对地,A3对地几千欧,不知道是否正常,A3脚经过一882电阻,后面少了一个6脚元件,此板是修过的。

网友:
陆雨果
的帖子
什么主板?型号发来看一下 我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主板的图纸

网友:
这个我刷过bios,可能bios 有问题,它有3个版本bios,是磐英4v4d主板,下次我刷回原bios看看,上的老赛扬2.4,via p4x400芯片组

网友:
卖主板的告诉我,2G以上cpu不要上,也不知道为什么。果然上不了,手里没有2g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