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呀

楼主(2010-06-14):
请问775主板上的晶振两脚的电压分别是多少才正常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晶振电压一般是0点几伏左右

网友:
0.6-0.8V左右吧

网友:
好像不同型号各有差异,关键是看有没有压差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在05-0.8之间,(极少数也可能有低于0.5的在0.1之间) LZ 只要2脚压差 不差太多就行。

网友:
用示波器测波形吧
这才是最准确的
别说没有示波器
现在不管是修板,还是修本
很难想象没有示波器,成功率会高到哪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