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BX-HF769A显示器电源问题

楼主(2010-06-14):
今天接收到一台CRT联想显示器,现象是通电以后,听到电源处发出吱吱的响声,指示灯也不亮,黑屏。拆机检测电源部分,它的电源部分是用STRG5863B的电源膜块,测量它发现其1脚和2脚短路。但是保险正常,测量4脚有13伏的电压,吸空1脚后电压变成23伏。找一个好的STRG5863B后发现故障依旧,变压器还是有吱吱的响声。测量周围的元件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只是发现它的尖峰吸收回一个五环电阻棕,黑,黄,金,绿。测量其阻值为99K多,但按其色环其阻值为10。4欧多。但是尖峰吸收回路上还没有发现这么小阻值的电阻。请各位同仁指教一二,这个机子我修了快一天了,还是没有眉目。切断全部负载都不见效,就是听到变压器只要通电就吱吱响,拔下电来吱吱还能响几声。

网友:
如果外围电路没有损坏材料,可以更换STRG5863B试试,比较奇怪的是查不到STRG5863B相关资料,是不是报错了电源膜块。

网友:
会不会次级还有短路

网友:
变压器响,是不是B+电压有短路的地方?看主供电57v到开关管的线路,之前在学校有碰到
变压器有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