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品牌:IBM X31

楼主(2010-06-14):
工作电压:16V
正常待机电流:0.03A
故障现象:不开机,能出发,但无显示,有电池时,会不定时的死机
测试卡代码:为00,指示灯全亮,说明CPU不工作,没有时钟,缺供电
检修流程:
1:插上适配器后,测量+3V,+5V,1.2V,1.6V,电压有无出来?----测量1.2V电压没有出来
2:把1.2V分组IC及相关的两个MOS管拆掉,有一根导线将1.2V的电感相连后将导线飞线至1.25V的电感处,
最终故障:通病1.2V分组供电电压容易掉,由于主板设计缺陷造成
注意事项:
1:DC-DC电源IC拆下来时,绝对不能通电, 要通电测量,须把拆下的DC-DC电源IC相连的MOS管拆下,
2:富士通系列的机器不支持诊断卡,好的机器,插上诊断卡后,只是灯会全亮
3:IBM  X31  如果在待机时,没有3V  5V电压,一般情况下是由于系统主攻电IC后面的滤波电容不良
4:IBM机器系列机器一般先拆键盘

网友:
楼主可以说明各组电源主板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