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品牌: NEC

楼主(2010-06-14):
正常待机电流: 0.04A
故障现象:  不亮机
初步故障分析:
1:CPU不工作   CPU电压没有出来
检修流程:
1:更换CPU-----故障依旧
2:检查CPU核心供电有无短路-----无
3:检查CPU核心供电IC的工作条件
A:供电 B:控制信号 C:检测电路
经检测MAX1718的19脚没有供电
4:检查CPU核心IC的上管有无与公共点相通
5:测得CPU核心IC的上管与公共点之间的保险/电感开路
最终得出故障: 19V电容短路,造成保险/电感开路,从而不产生CPU核心电压
注意事项:
1:NEC机器,滤波电容容易短路[通病]
2:上官与公共点之间短路---大电流短路{  一般待机的电流偏大}
3:下管短路---为一般短路---待机可能张厂或不出发
4:当上管与公共点之间短路,但没有造成惦记电流变大,很可能是由于公共点之间的保险/电感有开路现象
5:当上管与公共点之间的保险/电感开路时,必须更换  》整机工作电压的保险

网友(点评):
是属于实例,还是分析? 实例的话,有图有真相,请上图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希望多发些帖子,让大家多了解才行

网友:
很好的资料
学习了、
希望以后有更多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2022-10-11):
维修思路很清晰,说明经验丰富,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