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511笔记本触摸板失灵

楼主(2010-06-14):
compaq 511
笔记本
触摸板失灵,进系统鼠标箭头不能用,重装触摸板驱动解决不了,是不是哪里就开关设置,或者是键盘禁用了,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笔记本

网友:
换个触摸板试试,再换个触摸板控制芯片看看,再换IO

网友:
触摸板一般容易坏的,排线没插好吧,我上次修了台联想的机器,排线插歪了一点都不行,鼠标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