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PL-A 主板不能重启请教

楼主(2010-06-14):
机型:精英945PL-A主板
故障现象:开机后,工作正常,但是不能重启,按下重启键就关机,再也无法启动。
                 拔下电源  线,过一会儿,再按下开机键,可见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彻底断电时间长一些,10分钟左右,才能开机,才能开机。当然也不能
                调BIOS,调了以后不能重启。
寻求维修思路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像是开关键漏电那样。

网友:
不能调BIOS?什么都不能设置吗?仔细查下CMOS和开机电路,感觉CMOS电路故障
可能大点。

网友:
关键是不能重启呀,调BIOS可以,不能重启,当然就不能保存了

网友:
是以IO为核心的还是以SB为核心的,换个试试

网友:
我机器上用的就是这块板,有这个问题,我的是刚开机的还没显示的时候按重启会关机,关机后也能开.但是显示后不会,

网友:
你刷个bios试试,我这板以前是不开机,换过IO什么的,最后cmos放了下电就好了

网友:
在不能触发的时候看下I、0有没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