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的转速是有5V电压控制呢 还是电流越大转速越快??

楼主(2010-06-14):
笔记本CPU风扇 电压要5V   电流要多少

或者说 笔记本风扇正常转的要求 电压 电流 必须达到多少
高速转的 电压 电流多少

高手请帮忙  明天要修

网友:
准确地说,从电磁感应定律来看,产生的磁力与电流有关、与磁场强度有关,同一个线圈当然加在其上的电压越大,自然电流就大,,,

网友:
谢谢 明白点了    也就是说  每个风扇都有他自己的 电压和电流  只要达到要求都会转
只要转    那就降低点电压    刚才看到  USB口跳线 串个二极管   转个二极管要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
\你不用管电流多少,   电压5V就行了,  电流取决于风扇本身的功率

网友:
2楼讲的是理论知识,4楼讲的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