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0-06-14):
今天修到一块GA-8I845GVM的板,触发开关针没反应。
处理:
测开关针上没有5VSB,跑线路测其上拉电阻R310,一端有5VSB,连接开关针的一端只有0.7V,仔细观察发现此端向上翘起,补焊。测PSON 5VSB正常。
上电,假负载一闪就熄灭,其IO为8712,测102脚,不能为持续高电平,且瞬间拉底,挑起此脚,测焊盘为持续高电平,换8712 OK

网友:
现在都是秒杀了!呵呵

网友:
现在个个都秒杀,你的维修过程不会就那么简单吧上点图片一起更好。

网友:
都按照这个效率修机子就好了。呵呵

网友:
太顺了吧,写的这么轻松,看来是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才有这样的效率的了!

网友:
哎,,顺啊,就一个字,,,

网友:
楼上各位说得对,不会这么简单吧,感觉不像是在修板,好像整个主板只有一个上啦电阻和一个IO,一闪就灭,难道没怀疑是12V供电短路?

网友:
你们都是牛人~我每次遇到问题都要查上十几分钟,再用假负载测测才敢确定什么故障,而且很多都搞不定,感觉修板子的功夫还是很差,有思路,跑电路就不怎么在行

网友:
我一般修板都是按时序来修,感觉效率是比较慢啊!!

网友:
回来后帮朋友修板,昨天下午修了十来块,大都是简单问题,就这个感觉有点小意思,晚上回来晚了,没有仔细整理帖子,下次好好发几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先怀疑的供电,打了值,喝了点小酒没描述出来

网友:
看到是只要经验到了,修起来就不费事。

网友:
      速度也忒快了  而且楼主你能讲的详细些吗??

网友:
这效率真高呀 不知自己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程度

网友:
理论好强啊

网友:
如果图文一起就更好了。这样说说对于新手最难理解

网友:
现在的主板用8712的IO真的好多啊。

网友:
说的容易啊。。。做起来难!~检查就要好长时间了!~别说时间上的问题了??

网友:
8712-a的IO坏的太多了,我修板最少都是备用5个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合清晰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思路好清晰 话说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我还得多多学习啊,

网友:
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网友:
楼主厉害  思路清晰 维修经验较强  我是比不了啊

网友:
12V CPU供电有问题好像也会这样。

网友:
下次记得配图哦,好学点经验!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修起板来得心应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和你一样,有时很郁闷不知道怎么查I/O引起故障要查哪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