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PSON LQ-680K打印机接口故障

楼主(2010-06-14):
EPSON LQ-680K票据打印机,因主机窜进高压电,有开机自检动作,但不能联机打印,烧坏打印接口。用E05B76NC更换门阵E05B76NB,接口IC 74LS06,所有接口电阻272全部烧断,用472排阻更换。完后联机能检测到打印机,并自动安装驱动程序。但打印测试页时,整张纸全部打印出“<<<<<<<<<<<<<<<“,且打完一张A4,再换一张纸继续打印。开机自检打印是正常的。请问是哪个地方有问题?

网友:
能检测到打印机,应当就没有问题了,你看看到DOS里能不能打印

网友:
在DOS下面打印纯英文字符也是一样的。

网友:
先进维修模式看看仿真模式

网友:
谢谢大家。是门阵有问题,又换了块门阵,好了。

网友:
门阵不便宜哦。焊功也要过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