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78C Ver1.0主板上电后跑到D2就掉电!!

楼主(2010-06-14):
昂达N78C Ver1.0主板上电后跑到D2就掉电!!侧内存电压是2.0V,Vcore是1.1V左右有跳动。什么原因啊???

网友:
VCORE偏低
查VOCRE芯片的VID EN VCC是否稳定、电压值是否正常

网友:
昂达的主板bios 最容易坏了     要是工作条件多满足   可以考虑杀bios 程序的

网友:
直接跑D2的话二话不说我就杀BIOS去,在那厂的时候百分之99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昂达板跑D2一般都是BIOS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VCORE跳动是怎么跳动?还有查一下CPU PG与复位正常不?